夜深了,求助液晶显示器维修知识

楼主(2012-11-01):
手上一部长城le19c3液晶显示器,故障现象为冷开机时可以用以15-20分钟,之后就无背光,一但自动无背光后,几秒就关背不,指示灯一直亮绿灯,用手电照屏有图象,怀疑高压部分或是灯管部分有问题,换通用高压板之后半个小时正常,晚上就一直开机测,第二天一早发现通用高压板一个管子烧了(不知是否通用高压条质量太差),明天准备测灯管,手上无灯管测试工具,打算买根单口高压条来改为测试工具,店里有一些旧电源,请教大家用电源的12V接高压板的VCC  5V接高压板的O/F  电源的黑线接高压板的GND 这样高压板可以工作而用来测灯管吗  请大家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
这现象是灯管老化造成的。估计高压没什么问题,买个点屏,或者买个测试灯管的高压条也可以。

网友:
我做了四年,从不用这东西,浪费。你要测灯管,最实际的方法,是去掉外壳,外挂一组,结合你屏内一组,一起挂机试,这样才100%准,那单灯的工具测,老化的测不了,两个灯管接口处打火测不了,线脱皮测不了。

网友:
群创屏吧。 肯定是灯管线坏了。

网友:
个人认为是灯管有问题,所以新的高压上去才会烧掉。

网友:
+可调电源看电流

网友:
谢谢大家,我拆开显示器看观察到是灯管的问题,后用双灯小口的高压条给屏少接了两根灯管,正常了

网友:
是地,不过要高清那根是开关线。

网友:
要利其工,就先利其器。工具很重要。

网友:
接个7805做开关脚电压

网友:
我测灯管。。用的是从报废的19寸液晶显示器上卸下来的2组灯管。 。带灯架的。。。。这样把2组灯管同时外挂到高压板上就可以测试高压板和电源板是不 是有问题。。。用一组灯管就可以测试显示器里面的那组灯管是有问题的。。。呵呵我发现目前为止22寸的也可以适用。。不知道各位都怎么测试的

网友:
灯管测试器可以自己做个啊 很简单的 吧通用用高压口的那的三极管 ce连起来就不用开机型号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