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显卡用的0.5uh的电感

楼主(2012-11-01):
显卡的这个电感烧了,奇怪的是用起来不死机花屏
谁知道那里有买,或者有坏显卡拆下来的都可以。

网友:
电感找个差不多的就可以吧

网友:
找个费显卡 拆个啊

网友:
你量这电杆不通吗,,这种坏的可能性及低,,那粗的铜丝都能坏,那个电流还是相当的大  ATI显卡吧 这种电杆,,我有

网友:
晕 随便一个就OK

网友:
拆开用绝缘铜线重新绕制行不?

网友:
随便上一个只要体积差不多就可以了

网友:
这家伙没事做了,电感都要去买,只要个头相当的就可以随便换了。

网友:
对的随便换就行啊只要体积一样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