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纠结的维修HP516

楼主(2012-11-02):
一台HPAMD516的机器,来的时候待机正常上电到0.4左右就马上掉电了,同事拆开把板给我说没有CPU电压,纠结的过程开始了。
拿到板打了下所有电感阻值都正常没发现,上电量电压CPU电压果然没有,但是还有北桥供电也没有电压,先修北桥还是先修CPU?这里还是量了下CPU供电芯片MAX17009条件都正常,不出电压,示波器打了下上管瞬间有波型,应该是保护了。本来换个芯片就好的,结果走了一段弯路,按正常应该先修北桥供电,这里我也一样去查北桥为啥不出电压。
找到供电芯片
查条件,EN 3.3  VDD5V    BST 4.7V   TON 17V     VCC5V      REF  2V左右。
都正常示波器打波型也是瞬间有波型保护,这几天天天修不出电压的头疼,还是要继续修。断开后续换掉滤波电容故障一样,接下来查反馈电阻大小一样,线路也通,无语了
接下来换MOS管,换BST电容故障一样,最后换了个芯片,,我的神啊还是不出电压,
仔细分析了下图发现还有10NB_SKIP#    12NBV_BUF   这二个脚找了下来源,发现来自CPU供电芯片,莫非要CPU电压正常才会出北桥电压,为了证实我的猜想,百度下了份PDF看了下10脚(当时太着急了没细心的看电路图让我走了一段弯路,看过贴子的兄弟们不要犯我这样的错误哦)
External Reference Input. REFIN sets the feedback regulation voltage (VFB = VREFIN) of the MAX8792
using the resistor-divider connected between REF and GND. The MAX8792 includes an internal
window comparator to detect REFIN voltage transitions, allowing the controller to blank PGOOD and
the fault protection.
我用GOOGLE翻译了一下。
外部参考输入。 REFIN设置的MAX8792的反馈调节电压(VFB = VREFIN
使用REFGND之间的电阻分压器连接。 MAX8792包括一个内部
窗口比较器来检测REFIN电压转换,使空白PGOOD和控制器
故障保护。
12脚是这样
Pulse-Skipping Control Input. This four-level input determines the mode of operation under normal
steady-state conditions and dynamic output-voltage transitions.
    VDD (5V) = forced-PWM operation.
    REF (2V) = pulse-skipping mode with forced-PWM during transitions.
    Open (3.3V)= ultrasonic mode (without forced-PWM during transitions).
GND = pulse-skipping mode (without forced-PWM during transitions).
跳脉冲控制输入。该四电平的输入确定的操作模式,在正常
稳态条件下,输出电压动态转变。
    VDD5V=强制PWM工作模式。
    REF2V=跳脉冲模式强制PWM转换过程中。
    打开(3.3V=超声波模式(没有强制PWM转换过程中)。
GND =脉冲跳跃模式(在转换过程中没有强制PWM)。
大概就是这个芯片要正常工作还要有这二个脚的参考电压,猜想是对的,浪费了一个半小时又回到了CPU供电芯片,前面也量过CPU的条件,又浪费了太多时间了这里直接把芯片换掉,通电CPU电压正常,在去量北桥供电也正常了,看电流已经上去了,马上量了下10脚有09左右的电压,外接正常亮机,由于还有好几台机器要修就没有去量12脚的电压了,这里我为什么没有直接换芯片,是因为我这几天修好几台都是瞬间保护换芯片也没用,另一个就是HP516的这种芯片实在是太不好找了,从料板上找了二十分钟才找到芯片。
这里求助下高手,一台DELL N5010跑码到内存跳变一下就不动了电流1.7左右,不上内存电流1.5,打LPC总线有波型当电流到1.7波型就没有了这里应该到内存了就没有消失了,电压也都正常,。内存阻值也打过BIOS也刷了,电压也都正常包括PWROK信号. 还没有动桥求思路。
问题很简单换个芯片就好了,写出来过程就是提醒别人不要在犯我这样的错误。兄弟们不要吝啬你们手中加分的权利啊。谢谢

网友:
HP的容易引起保护。它不管差什么电压都要掉电保护。这种问题不好修呀   我顶下。想想一台机器修好几天 。坐都坐累了。哎。修这个的真累

网友:
楼主  没图加分 不太现实吧

网友A:
戴尔那台 你可以把COMS电池坏一个试试

网友B:
很多时候走过弯路才明白,多积累一次经验.下次少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戴尔那台 你可以把COMS电池坏一个试试

试过了没用…代码跑31从91上看有人加焊sb好的…给同事了试试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多时候走过弯路才明白,多积累一次经验.下次少走了

是啊新手没什么经验容易走弯路…今天一台y470暗屏,一开始量到0欧的电阻有80多欧,但是两端有19的供电,没管他换屏,屏线什么的折腾了一个小时,后来找了一个坏屏量屏上供电只有5v 电阻一段有19一端5v更换就好了.          原因就是阻值变大带不东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