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换了好多件,还是无法开机

楼主(2012-11-02):
昨天写那么字怎么没了,只好重写一次。
Dell的电源,突然有一天能开机,进到系统后,除了鼠标什么都操作不了,后来就干脆都开不了机了,一看电源,坏啦!
前面也发了贴,不过描述不清,这次把过程记录一下:

症状:
有待机电压,之前整个换掉了494和339,能开机,但后来装到盒子里又不行了,短接绿线时听到啪一声,然后就再也开不了,打开没有看有什么异常,短接绿线时,494的电平也拉不低了。

主开关都拆下来测过,没有损坏的,也从一个好电源上拿下来一个换过了。
肖特基也测过,都没有损坏。
C431也换过,也测过,没有坏。
光耦也换过,没有坏。
一点头绪都没有。(大电感的胶烧黑了,办是胶黑,线不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原因)

测了一下339和494的电压,报上来前辈帮忙分析一下。
现象1:之前短接绿线,还可以拉低4脚电平,现在拉不低了,测的电压还是3.58v。
直接短接4脚和7脚时,听到一侧开关管的滋滋声。
电压如下:
494的电压:
1:0v,  2:4.75v,3:0v, 4:3.58v,  5:1.63v,  6:3.65v,  7:0v,  8:2.34v
9:0v, 10:0v,  11:2.33v,  12:12.71v,  13:4.93v,  14,4.93v,  15:4.93v,  16:0.31v

339的电压如下:
1:0v,  2:0v,  3:4.9v,  4:1.2v,  5:0.6v,  6:3.5v,  7:2.4v
8:0.9v,  9:0v,  10:2.4v,  11:0v,  12:0v,  13:0v,  14:0v

补充内容 (2012-11-2 23:39):
经过n个晚上的分析,现在终于解决了问题,而且问题如此的简单,简单到都不是修机器。
呆会把图片整理一下发上来。
同时今天晚上也把万用表的电容档修好了。唉,高兴啊!

网友A:
测两个13007还有494控制的两个三极管

网友B:
杂牌电源修毛啊
直接换新得了

网友:
输出有短路,保护了

网友:
检修思路就是4脚  和内部震旦器有波形没有

网友C:
有供电前面自震旦电路时没有问题啊 有问题就不会输出待机5VSB不用管 就检修TL494为什么不起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两个13007还有494控制的两个三极管

主开关都没问题,拿下来测过了,494的两个三极管也测了,都正常,后来担心测的不准,就也换了另外两个另一正常电源拆下来的三极管,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杂牌电源修毛啊
直接换新得了

DELL原装的,马国生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供电前面自震旦电路时没有问题啊 有问题就不会输出待机5VSB不用管 就检修TL494为什么不起振

起不起振我没示波器测不到,但8脚和11脚都有电压的。而且这个494也是好电源上拆下来的

网友:
短接绿地后,测494的8、11脚有没输出波形,如果没有就测339的2脚电压,电压如果不是0V左右就是保护了。短接494的4脚入地,有响声但楼主没说明各电压是否正常,二只主开关管的BE间电压是否一致和正常

网友D:
494的2脚,在4脚短接后,2脚的电压是0v吗?  那我回去再测一下。
另外就是不知道哪里保护,一般都有哪些可能呢?
我想那两个三极管431应该是没坏的,没坏就代表激励部分应该没问题吧,激励没问题,还有可能会是哪里有问题导致短路保护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两个13007还有494控制的两个三极管

测过了,都是正常的。
13007还没换,C431就怕它是坏的,还特意换掉了。但是也一样,短接无反应。

网友E:
是不好修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好修啊
。。。。。。。。。。。。。

是啊,每天晚上下班就盯着它看,看了一个星期了!

网友F:
不必在此纠结,多研究时下电脑维修技术的热门点,知识有量变到质变,说不定再回头看看以前的疑难故障就会恍然大悟,柳暗花明又一村!

网友:
大电解的电压是否一样?150V左右。将其外壳上的胶清理干净先。开关管的基极的小电解检查一下,最好也换新的。辅助电源的12V的滤波电解液一并检查一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必在此纠结,多研究时下电脑维修技术的热门点,知识有量变到质变,说不定再回头看看以前的疑难故障就会恍 ...

说的有道理,但我不是靠这个吃饭啊,只是兴趣而已,以前没怎么学电工电子(大学里的选修课),现在突然修好了一个笔记本适配器,所以一下来了兴趣,就好想钻研。

网友:
引用 网友D:
494的2脚,在4脚短接后,2脚的电压是0v吗?  那我回去再测一下。
另外就是不知道哪里保护,一般都有哪些 ...

真是有点  不是494的2脚!!“是339(这个芯片负责保护和输出PG信号)的第2脚”  三极管TL431是稳压用的,不是激励部分。楼主的思路很混乱很难跟你说清楚了,你应该在论坛上再看多一些以前的帖子文章,看多了你就明白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杂牌电源修毛啊
直接换新得了

他这个是好电源  一看就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他这个是好电源  一看就知道

还行吧,就是把被动PFC拿掉了,昨晚已经彻底修好,修好后输出电压非常稳定,加了负载也稳定。已另外发帖总结,详见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86028&mobile=yes
谢谢大家的热情分析和支持,学习了好多知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