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USB奇怪故障求解

楼主(2012-11-02):
华硕P4P8X 865的主板,现象是USB设备除了鼠标键盘,其他U盘、移动硬盘什么的进系统都为无法识别设备,进系统前能用U盘启动,量了半天没见硬件有什么问题,到BIOS里面把USB2.0控制器关掉再进系统可以识别出U盘设备正常使用了,但速度,以前据客户说以前是可以用的,怀疑SB有问题,换了个全新的,还是一样,如果是48M有问题,应该关掉2.0控制器也都不能使用的吧,所以彻底歇菜了,求解求解啊

网友:
BIOS里关掉USB,还能在系统里识别出来?那肯定BIOS有问题啊,刷下BIOS或换个BIOS芯片试试

网友:
是关掉usb2.0控制器,usb将工作在1.1的状态,不是把整个usb关掉,另外不是bios问题,已经刷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