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6000 无线网卡无信号问题`

楼主(2012-11-02):
主板是AMD 6100 7200 独显`上网卡能认到`能装驱动.但是无线网络里找不到路由`装上HP无线助手显示WLAN关闭.要求打开无线开关
但是无线开关打不开`左右都是黄灯,打开应该是蓝色的.键盘也没快捷键.BIOS无控制.已刷新BIOS到F 3D和F43`都是一样`
拆开主板,开关是正常工作的`

网友:
把无线网卡的二十脚断开,强行打开,看能搜索到无线信号不!

正解。。。

网友:
上BIOS里看看应该能调一直打开

网友:
看下无线开关上面的那个高电平开启了没有,,没有直接飞个线过去

网友:
把无线网卡卸载了,然后再重新安装试试

网友:
我也有一个三星的笔记本无线网卡收不到信号,麻烦LZ修好说是什么的问题。。。谢了

网友:
我刚刚按2L的方法弄好`但是右下角还是打着X`可是能找到网络能上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