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白痴新手学修显卡之乱修一通......

楼主(2012-11-02):
本人超级超级小白白一个,短路什么意思不懂,供电什么意思不懂,AD线什么意思不懂,万用表怎么用不懂。。。总之,各种不懂,各种白痴啦。

下决心想学习维修,所以在坛子里潜水看各位前辈的帖子是每天的必修课题了,感觉稍微知道需要什么后工具后,开始实践啦。

从4天前开始,买回一个温控的风枪8258D+936烙铁组合焊台,一个万用表。

各种搜索“风枪使用方法”“烙铁使用方法”,终于,会用拆和焊电容 电阻 IC 了。

感觉最不好拆的是插件电感,其次是电容。

左手拿着卫生纸捏住电感,右手烙铁慢慢焊,感觉真的很不容易拆下来,脚距离的太开了,一个脚融掉就用左手慢慢拉,拉到一定程度,就去搞另外一个脚。左手都起泡了,反正各种白痴方法,终于能把插件电感拆下来了,反正2个脚几乎都是大变形,嘎嘎。
电容和电感差不多,感觉稍微要容易一点点。今天买回一个刀头的烙铁头,感觉电容的拆焊很容易啦。
这也算是一个小白的成长吧,O(∩_∩)O哈哈~

昨天开始在百度各种搜索"万用表使用方法",会看万用表的几个档位了,知道表笔怎么插了,会量电容的容量了,会量电阻的阻值了,会测场管的好坏了,会打阻值了。各位前辈真的不要笑我,确实什么都不懂,都是百度查的,边看边拿着万用表实践,好比幼儿园的小朋友学习1+1=2一样o(╯□╰)o

自我感觉良好后,找出一张点不亮的8600GT 显卡,上机,测试卡跑2E,核心不发热。凭着这几天坛子里潜水学习的知识,拿来万用表,调到直流电压档位,20V,分别测试了2个插件电感的引脚,一个是2.0的电压,一个没有电压,因为有2.0电压的是靠近显存的,所以这个卡自己判断为核心无供电(也不知道对不对)

然后,又分别测试了核心供电部分的所有场管,所有的都没有输出,只有12V的输入(这里也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反正万用表只测试到一个场管里有个12的显示)。然后7805有12和5的显示,感觉这个应该就是说的12V转5V的电压吧。本来想测试电源管理芯片的,可是不知道测哪些脚,所以就没测试了。

于是乎,从好板子里拆下一个RT9525电源管理芯片(坏卡就是这个型号的),换上后,上机测试。量核心部分的电感,还是无电压,几个场管得到的数据还是和没换电源管理芯片前一样,好啦,排除掉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

于是乎,把所有的场管全部换掉,上机,万用表的测试结果还是一样。头晕啦- -

速度上坛子里搜索“核心无供电”的帖子。貌似看到很多前辈提及到对地阻值(最开始看成阴值,百度查如何测对地阻值的视频后,才纠正过来,原来不叫阴值,叫阻值o(╯□╰)o)。

拿着表乱测一通,因为手里有一张一模一样的好卡,所以,对比着测阻值。发现好卡的电源管理芯片有个脚
是500左右,坏卡才40好像(现在发帖已经记不住当时测试的具体数据了,总之相差很大)。有几个场管也是一样,相差很大,好卡是几百,坏卡才几十。(总之到现在发帖,也不知道这个对地阻值有什么用,测出来能判断什么,呵呵)

哦也也哦啦啦,小白的我实在不行啦~

发个帖留个纪念吧,毕竟这是自己第一次学会用维修工具和万用表后修过的第一张显卡。

继续潜水用心学习
也希望各位前辈不惜赐教,能教一点点常识,谢谢啦~

网友:
楼主是不是有种潜在的快感被激发出来了,感觉爽爽的. 呵呵加油.

网友A:
呵呵,谁都是从小白成长起来的,买点基础书看,看点基础视频,也可以来远程或实地培训下,我也正在学远程

网友:
嘿嘿,就是这种感觉,很爽,但是爽的又不是很彻底。嘎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谁都是从小白成长起来的,买点基础书看,看点基础视频,也可以来远程或实地培训下,我也正在学远程

远程培训是论坛官方开展的嘛?收费是如何收取的呢,有这个打算想找个好老师用心学学。

网友B:
看书,你还不如找一个大师带哈子算了, 书中必近跟不上时代,,也没有经验在里面,,还是实干,,最让人进步。 现在年代显卡换新速度之快,淘太之快,一般的书跟不上时代  ,直深圳 华强去找一家好好学学

网友:
楼主远程陪训吧……

网友:
楼主有点感觉,就是 有枣没枣打三竿 的精神还需要长期的学习啊。

网友C:
这种是PWM的供电方式 量下上下管的G极对地阻值可以判断是否电源管理芯片出了问题

网友D:
看到楼主写的文章不像是一个新手哦! 如果你真的是新手,那你以后学习的道路上一定会顺利!

网友:
虽然功夫在书外,但是基础还是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是PWM的供电方式 量下上下管的G极对地阻值可以判断是否电源管理芯片出了问题

谢谢前辈赐教,请问G极是否就是场管里最宽最大的那个脚呢(就是正面对着我们,最上面那个大大的脚?)
分别量坏卡的上下管的G极阻值,如果不一样,就可以确定是电源管理芯片坏了。是这样嘛?

百度了一下“场效应管的 G,S,D极怎么分”,看的我头好晕好晕。

还有经常看到论坛里前辈们提及“上下管”这个概念,我还是不明白如何区别上下管,对这个概念很模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书,你还不如找一个大师带哈子算了, 书中必近跟不上时代,,也没有经验在里面,,还是实干,,最让人进步 ...

看前辈字里行间里的这句话“找个大师带哈子算了”,可以判断出,前辈应该是四川或者湖南人吧,呵呵。我就是深圳的,但是学这个只是自己的爱好,纯属爱好,也没想过学会了给别人修显卡赚钱这样的事情。

现在学习进入死胡同了,所懂的知识完全没办法修好任何一张显卡。真心想找个老师教教。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到楼主写的文章不像是一个新手哦! 如果你真的是新手,那你以后学习的道路上一定会顺利!

确实是新手,所发帖子所提及的维修工具和焊接技术以及小白级领悟这些都是实实在这几天论坛和百度学习的。
不过对显卡接触的时间确实很长(这个接触不是说用过多少显卡或者用过显卡的时间长,而是对显卡各方面的软件和BIOS接触和研究的时间比较长,手中也有一些比较珍贵稀有的显卡软件),尤其是软件方面,比较有一些自己的独立见解和技术,只是感觉硬件方面太缺乏,所以才下决心好好学习下,软硬坚固才是王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是PWM的供电方式 量下上下管的G极对地阻值可以判断是否电源管理芯片出了问题

你好,前辈,百度找到这个说法,你看是对的嘛

这要看具体型号的。但目前大多数情况下的管脚排列都是一致的,只有个别型号不同。
大多数管脚排列是这样的:带字的一面面对自己,从左到右依次为:G极(栅极),D极(漏极),S极(源极)。

场效应管面对自己,顶头上的那个宽宽的不是脚嘛?是的话,我怎么觉得场效应管是4个脚呢- -

中间那个只有半截的是D极对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