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勾到有高电平导通的不????

楼主(2012-11-02):
问一下大家   广达主板有没有P勾到是高电平导通的????    我不是记得P勾到是低电平才导通得哇??   昨天师傅修了个板子  DELL的  型号遭我忘记了   那个板子隔离保护那点那几个管子就是P勾到的  只不过在这个管子里面内部还集成得有个二极管   师傅说他是高电平才导通  但在论坛里面  和平时我一直以为P勾到都是低电平才导通得哇。。  真心的问哈  哪个大虾来帮忙解决下。。

网友:
p沟道应该是低电平导通。

网友:
低电平导通

网友:
P沟道 肯定是  GS 电压为负才导通   G比S电压低  一般最少都要低2.5V以上。这个电压 要看数据手册  一般这个电压差越大  阻值越小,不过一般最大不能超过10V

网友A:
P沟道是低电平导通,高电平截至的,N沟道才是高电平导通,低电平截至

网友B:
楼主要注意,这里P沟道的MOS管低电平不是我们平常说的低于或等于0伏的,是相对说的,是G极相对于S极说的,当G极的电压低于S极的电压2.5伏以上时,这个管子就导通。
另一方面你说的MOS管中集成了二极管的说法不正确,这个二极管是在制做MOS管的时候衍生出来的,不是单独做上去的。

网友:
p沟道 S级大于G级2.5V就可以实现完全导通了

网友:
高电平导通的就不叫P沟道了。大概你师父所说的高电平是因为它不是0V

网友:
肯定是低电平导通,但是这个低电平是相对的。

网友C:
P沟道是低电平导通,但是电压低是跟S极比的。不一定就是1V,2V的,隔离保护那边G极一般都7,8V左右。

网友:
  高手都在迅维网啊

网友D:
是啊!各位都讲清楚了。P型管当然是低电平(低于S极)导通啦。高电平(高于S极)导通的,那是N型管!你师傅说的是N型管。别搞错啦!

网友E:
高低电平只是相对而言的,P沟道的MOS管G极低于S极10V以上才会导通。

网友F:
引用 网友A:
P沟道是低电平导通,高电平截至的,N沟道才是高电平导通,低电平截至

为撒我师傅说广达或者IBM的隔离保护电路那里的P勾到为高电平呢?而且还要为二十多V。。。

网友:
引用 网友E:
高低电平只是相对而言的,P沟道的MOS管G极低于S极10V以上才会导通。

额 这样丫  谢谢。。  N勾到的乜一样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啊!各位都讲清楚了。P型管当然是低电平(低于S极)导通啦。高电平(高于S极)导通的,那是N型管!你师傅 ...

嗯。。  只不过我看的那个图纸确实是P勾到的   而且看师傅修的时候电压好像是9V左右    在隔离保护那里的这是怎么回事额?

网友:
引用 网友C:
P沟道是低电平导通,但是电压低是跟S极比的。不一定就是1V,2V的,隔离保护那边G极一般都7,8V左右。

明白了。。。

网友:
p管肯定是低电位导通。还有那个二极管不是集成的,叫寄生二极管,不想要而不得不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要注意,这里P沟道的MOS管低电平不是我们平常说的低于或等于0伏的,是相对说的,是G极相对于S极 ...

嗯啊   十分感谢  懂了。

网友F:
嗯啊  现在终于明白为撒师傅会说就广达和IBM隔离保护电压P勾到的会那么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嗯啊  现在终于明白为撒师傅会说就广达和IBM隔离保护电压P勾到的会那么高了

明白了就好,有收获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为撒我师傅说广达或者IBM的隔离保护电路那里的P勾到为高电平呢?而且还要为二十多V。。。

IBM那里是N沟道的场管,不是P沟道的!

网友H:
高低电平是相对的,P管7V左右就导通了,N管9V以上才完全导通,所以高低电平是相对来说的

网友I:
低电平是相对的,比如相对于S极的19V,G极的9V也算是低电平。

而正常时,我们把9V都叫高电平。

网友:
p沟道g<s      n沟道g>s

网友:
引用 网友H:
高低电平是相对的,P管7V左右就导通了,N管9V以上才完全导通,所以高低电平是相对来说的

嗯  谢谢了  明白叻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低电平是相对的,比如相对于S极的19V,G极的9V也算是低电平。

而正常时,我们把9V都叫高电平。

嗯啊  懂了  感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G:
IBM那里是N沟道的场管,不是P沟道的!

额  就是说 N勾到的管子 必须要G级大于S级电压才能导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额  就是说 N勾到的管子 必须要G级大于S级电压才能导通的?

是的了,N沟道的是G大于S才导通,你可以自己百度一下电子电路基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