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的联想V460!!

楼主(2012-11-02):
专卖店送过来的机器,挂上硬盘的话用一会就掉电了!拿手上测试果然如此!!拆机检查没有进水的痕迹!蛮新的呢!先刷一下BIOS试试但是没果!(为什么我会刷BIOS?其实就是想起那些换了HM55会不定时掉电的机器,但这个机器没有换呢!)然后怀疑EC不良,换了一个还是一样的收场!!又怀疑是桥虚焊了,重做一次后还是没效果!!这个机器很奇怪的,掉电后可以马上开起来,有时候可以自动重新启动!但是没过两分钟又掉电了!!现在还更加麻烦!!每次要吹热一下EC或者EC附近的地方才可以开机!!T-T !!怎么像那个E420呢!!不能开机的时候没有3V 5V的待机!按照时序来看估计EC没有工作!就是那个S5EN_EC这个信号是低电平!不太懂时序这个东西!有高手指点一下我吗?

网友:
掉电让你修成不开机了?

网友:
查待机电路吧

网友:
待机不正常时,,看看后面有没有被拉掉的啊,,,我有个E420的,,没待机电压,结果发现被网卡芯片给拉了!

网友:
EC条件不正常,,楼主先换个待机电源管理芯片试试吧

网友:
我上次修了个跟你差 不多的问题 ,也是上硬盘死机。结果我测电压发现供给硬盘的电压5V不够。还跳变。往上一测是待机电压5V通过一个场效应管供来的。取下测效应管有短路现象。换了就OK了

网友A:
你修机器都是怀疑什么就做什么吗?

网友:
条件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过比那些只会问不去做的要好的多。不断地排除很快真正地找到问题了。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修机器都是怀疑什么就做什么吗?

那不怀疑什么就修什么的话,你教一下我咋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