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带负载能力差,一插CPU供电几秒就断电

楼主(2012-11-02):
杂牌电源,750016脚电压2.2V,正常是不是0.5V,其他脚待机和启动时电压均正常。
空载的时候,各路电压,PG 均正常,但是风扇转速较慢。插上主板供电,显卡风扇转速很慢,但是一直供电,插上CPU供电,几秒后断电,再开机,比上一次通电时间短,反复开几次,一次比一次通电短,直到一通电就掉
强制拉低PS-ON,通下电断一下,再通再断

怀疑12V供电有漏电或者元件老化,但是不清楚在哪。
16脚电压2.2V不正常,是不是反馈有问题

注:7500量电压时,1至7脚红笔接触会发出滋滋的响,跟放电声似的。昨天测三脚电压时,红笔一碰3脚就断电,今天正常了。
目测无任何元件烧毁爆浆,求思路

网友:
我也曾遇到过这种现声,碰到7500的3、4脚就会断电,不过我那个也是发出滋滋的声音,感觉象是输出有短路,查下负载电阻和电容

网友:
你换电源试了没?
CPU散热不良也会断电!!

网友:
感觉转速慢,先量下各路输出电压,看正常不

温少帅 -3 你没看到我说各路电压正常么

网友:
有示波器的最好测一下波形,7500的8、11脚输出和相连的推动管也检查一下有没异常,如果找不到原因就只能用代换法了

网友:
输出电压,你说空载正常,没说带载后正常不,自己长点眼睛
一次比一次通电时间短,可能有元件热稳定性差或虚焊,怀疑电容有问题,拆了用电容表检测,虚焊的补下

网友:
大电解先检查一下。300V电压正常吗?

网友:
后级的问题的可能性大点我估计。

网友:
待不起电压的电源不好修
这个是一个技术难点

网友:
把肖特基后面的电容全部换掉,这和主板上的电容爆掉CPU点不亮一样

网友:
带负载能力差,应该是主滤波电容容量降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