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金悬赏求助华硕无CPURST#问题

楼主(2012-11-02):
型号:A8J  板号:A8JP  故障:开机一会后掉电,故障为无CPU复位

维修过程:
1、通电开机电流至0.9几,大概五秒钟掉电,再开还是一样,经初步检测为CPU复位没有,主板各供电正常,CPU的时钟、PG信号正常,PLTRST#、PCIRST#正常,主板各时钟正常,
注:在测主板各时钟时走了一些弯路,当时测时钟芯片发出的各时钟发现,除了48、49、51、52四脚的CPU与北桥的时钟差分信号之外其它的都正常,这两组信号当时测的时候只有电压没有波型,绕了一大圈,最后才发现要装上CPU这两组信号才有波型的。

2、北桥至CPU的64位数据线、32位地址线用假负载测对地阻值均正常,南桥至北桥的4组DMI总线正常(取下南桥测试的,同时也把南桥、北桥给换了,确定没有造成二次故障,换过桥后故障与之前一样)

3、开机后CPURST#对地阻值260 ,电压只有0.2V(正常情况下应该有1V左右),感觉问题就出在CPURST#这儿了,此信号由北桥直接发出,中间没有经过任何元件,也没有上拉或下拉电阻等

修到这里本人也没思路了,特发贴求助一下各位能给一些电路,对给予很大帮助的朋友,在维修成功后本人给予50元现金作为回报,同时也非常感谢大家。谢谢
注:本人实心求助,请各位朋友不要灌水,谢谢!

网友:
有PLT_RST证明复位出来了,如果北桥的条件不满足是不会出CPU _RST ,查北桥工作条件,PG信号和PLT_RST有没有到北桥

网友:
呵呵 加焊CPU座子呢

网友A:
三楼怎么复制我的内容呢?还有,如果条件正常还没有CPU复位查下到北桥到CPU座的这条线有没有断线,查这条线用点位图最方便

网友B:
北桥的供电都查过正常吗,北桥想要发出CPURST#不光要得到PLT_RST#这个信号还有一个电源PG信号才能发出CPURST#。你查下看IMVPOK这个信号有没有正常到北桥。
CPURST#正常的电压是1.0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楼怎么复制我的内容呢?还有,如果条件正常还没有CPU复位查下到北桥到CPU座的这条线有没有断线,查这条线 ...

测过了,都有260欧的阻值,肯定线路没问题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北桥的供电都查过正常吗,北桥想要发出CPURST#不光要得到PLT_RST#这个信号还有一个电源PG信号才能发出CPURS ...

IMVPOK信号也是正常的(3.3V),因为在北桥旁没有测试点,我在南桥旁边的一个电阻测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IMVPOK信号也是正常的(3.3V),因为在北桥旁没有测试点,我在南桥旁边的一个电阻测试的。

南桥能测到是正常的 如果南桥没有的话那来的PLT_RST#
我的意思是你看看中间是不是断线的之类的
你在南桥那量到了只能说明这个信号有发出来 那有没有到NB你怎么确定呢
反正你都换过NB了 那就在取了找到点看通不通咯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能不能bos

网友D:
弱弱的问一句,能不能刷bios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85735-1-1.html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因特尔的CPU主座,你见过虚焊的呀

华硕有款通病座子虚焊无CPU复位 以前遇到过两台 CPU复位也是0.2V 直接加焊的座子 记不清机器型号了

网友A:
如果北桥条件全部正常,你也换了新北桥,还试没有CPU复位,那肯定CPU坏了,因为所有条件及信号都满足了,不可能不出CPU复位啊,唯有的解释还有一个,就是CPU复位的供电上拉电阻坏了,CPU复位只是一个瞬间的低电平,然后有转入高电平

网友F:
把北桥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北桥条件全部正常,你也换了新北桥,还试没有CPU复位,那肯定CPU坏了,因为所有条件及信号都满足了,不 ...

CPU换过了,外部没有上拉电压,应该是由CPU内部上拉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华硕有款通病座子虚焊无CPU复位 以前遇到过两台 CPU复位也是0.2V 直接加焊的座子 记不清机器型号了

也是因特尔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弱弱的问一句,能不能刷bios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 ...

CPU复位都没有,与BIOS有何关系呀,所以不用刷,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把北桥加焊一下试试

北桥都换过了

网友G:
还有这么奇怪的问题,建议楼主换U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还有这么奇怪的问题,建议楼主换U试试

谢谢你的提醒,已经换过了

网友A:
我查了图纸,确实没有上拉电阻,是北桥供的CPU复位的电,条件满足后,你测量下北桥供电正常吗,换一下330UF黑电容看下,你的故障还是北桥方面,可以排除CPU和南桥,重点是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是因特尔的吗

记不大清楚了 我不懂既然什么都动过了那为什么不加焊CPU座子呢?? 北桥你都动了再加焊一下CPU座子又何妨?

网友H:
找个好点的示波器,测北桥的时钟信号,一对信号,CLK_MCH_BCLK和CLK_MCH_BCLK#;还有测R42 R43 R34 R35有无异常.遇到过这个机器CLK_MCH_BCLK#断线的,现象一样.

网友(点评):
确实如此,还有时钟,北桥无时钟也是不工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查了图纸,确实没有上拉电阻,是北桥供的CPU复位的电,条件满足后,你测量下北桥供电正常吗,换一下330UF ...

请问一下,是换北桥下面的那几个220UF的电容吗

网友:
修好了说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找个好点的示波器,测北桥的时钟信号,一对信号,CLK_MCH_BCLK和CLK_MCH_BCLK#;还有测R42 R43 R34 R35有无异常 ...

CLK_MCH_BCLK和CLK_MCH_BCLK#这组时钟信号是正常了,波型感觉也没什么问题,至于寻几个电阻没有一一去测,因为我感觉波型正常了,给电阻应该没有关系了,还有要是把R42 443取下,打北桥那一端对地阻值要是有阻值的话就说明没有断线了,也就不用拆北桥测了吧,

网友I:
北桥的复位有了,CPU复位只有零点二,换了桥不管用,应该就只是北桥供电的问题了,,我有一次修过,北桥后一个小电感,1.05V的,一边有电压一边没电压,也是导致出了这个问题,楼主再仔细查查,北桥供电

网友:
有的机器上CPU假负载是没有复位的,必须上真U才行,不要走了弯路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北桥的复位有了,CPU复位只有零点二,换了桥不管用,应该就只是北桥供电的问题了,,我有一次修过,北桥后一 ...

我觉得供电应该没问题了,人家的PLTRST都出来了 ,怎么还有供电没出来呢?

网友:
CPU旁边的VCCP是正常的吗,这个不正常也不行的,如果这个也正常那么你只有加焊座子和换CPU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觉得供电应该没问题了,人家的PLTRST都出来了 ,怎么还有供电没出来呢?

事实摆在眼前,我没有瞎说,,就是一个一点零五伏的小电感,一边有电压一边无电压,  PLTRST有三伏,CPURST只有零点二几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