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电信宽带连接,请前辈们多多指教!坐等!

楼主(2012-11-02):
昨天有个朋友,电脑电信宽带无法上网,是拨号连接宽带,每次电脑开机后电脑本地连接显示已连接,宽带密码输入后宽带显示也已连接,打开网页和登录QQ都能上,但最多坚持30秒到1分钟,就再也无法再打开网页了,QQ也掉线了,但奇怪的是宽带并没有断线,打开宽带属性一切正常(发送和接受),网速看起来还很高(再开机再反复)。。打了电信宽带报修,电信保修员排除了(猫和路由器,网线)一切可能发生的网路故障,同一路由器另外一台电脑可以正常上网,唯独朋友的这台连接正常,但只能上网几十秒,路由器两台交换插孔,另外一台还是正常,这一台还是老病,保修人员也很无奈,说可能是电脑中毒了或是电脑坏了,朋友讲是刚装的GHOST系统,但在装系统的电脑维修店里也是可以正常上了,他已经试过三次了,只不过电脑维修店里用的是即插即用的电信宽带,不用拨号的,插入网线后都是一切正常的,上多久都没问题,既然这样就排除了软件冲突和硬件的故障。纠结的是为什么换个地方就不可以了,同一个路由人家就可以他就不可以,难道不同的宽带连接对系统版本也有要求吗?希望得到各位前辈们的指点,本人对网络故障一向皮毛不通,请前辈们多多指教!!坐等!!!

网友:
查看下路由器里面是否有禁止过这台电脑的MAC地址

网友:
有过类似经历的前辈,请传授经验!感激不尽!!

网友A:
多谢!!朋友急坏了,修它没坏,不修不能用。现在就废铁一般,晕倒。。。我想中午过去再看看,我想知道如果有禁止的话,该怎么处理掉呢。。

网友B:
换个网卡包好。

网友C:
你不是说你把电脑系统重装过了吗?你把路由器,恢复出厂设置,看看还会不会,如果还是不可以的话,你就不用路由器,就用一个猫拨号看看,还是不是那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多谢!!朋友急坏了,修它没坏,不修不能用。现在就废铁一般,晕倒。。。我想中午过去再看看,我想知道如 ...

在路由的宽带控制里面  如果有的话清除即可  楼下回复说把路由恢复出厂设置也是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不是说你把电脑系统重装过了吗?你把路由器,恢复出厂设置,看看还会不会,如果还是不可以的话,你就不用 ...

电信保修人员把他电脑直接连猫上还是老病复发。。还是谢谢你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信保修人员把他电脑直接连猫上还是老病复发。。还是谢谢你哦!

那就和你没得关系了,换一人猫,还是不可以,就是电信端口的问题,打1000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换个网卡包好。

前辈。那如果是网卡坏了,为什么在其他地方就可以上呢,并且一切都很正常。。纠结。。我刚开始也怀疑是网卡故障,可后来实在难以理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路由的宽带控制里面  如果有的话清除即可  楼下回复说把路由恢复出厂设置也是可以的

感谢大家的热情帮助!

网友:
望前辈们多多发表见解。。急。。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前辈。那如果是网卡坏了,为什么在其他地方就可以上呢,并且一切都很正常。。纠结。。我刚开始也怀疑是网 ...

别不信,真是网卡的问题,你换个试试,你这个情况我修过,就是网卡坏。

网友:
那是修主板集成网卡,还是换个PCI台式机网卡呢?是那种更成熟一些呢。。多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别不信,真是网卡的问题,你换个试试,你这个情况我修过,就是网卡坏。

那是修主板集成网卡,还是换个PCI台式机网卡呢?是那种更成熟一些呢。。多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修主板集成网卡,还是换个PCI台式机网卡呢?是那种更成熟一些呢。。多谢了!!

加个网卡就是了,搞得这么复杂做什么。

网友:
换一片pci网卡试试,估计网卡坏。

网友:
要么系统   要么网卡

网友:
你本身说得就很有问题。你究竟是拨号上网,还是用路由上网。说用同一个路由上网的其他人能上你不能上,又说是按宽带连接上网然后居然还有连接图标。  其实我估计你是根本没有设置路由。然后两台机上网,这样只能是一台机拨号上网,人家拨号上了你肯定就不能上啦。

网友:
现在干脆绕过路由器直接把两台电脑连猫上,但人家还是正常,但他还是老病,宽带未掉线还是只能上几十秒。。现在只能考虑是集成网卡出了故障,今天打算买个网卡试试看。

网友:
本地属性里改为双工模式试下....

网友F:
楼主朋友电脑这症状,多半是中了魔鬼波病毒,典型的特征是上网后基本上是固定的时间就不能打开网页了,但是宽带连接并不断开,重启电脑后又能登陆,但症状依旧。建议在pe下进入系统,备份出重要资料,然后全盘格式化,重做系统后先安装杀毒软件,然后对备份文件扫描后再拷回。系统建议安装纯净版。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朋友电脑这症状,多半是中了魔鬼波病毒,典型的特征是上网后基本上是固定的时间就不能打开网页了,但是 ...

多谢!我试试看。。

网友(2012-12-06):
装了路由,还用拨号吗,楼主讲清楚呀,是用猫接的吧

网友:
不知道可以了没有,象这种情况其实很好弄,1,换系统 2,换猫 3,换网卡

网友:
网线接触不好,或者网线没做通。

网友:
这问题  我经常遇到   绝对猫的问题    猫过热

网友:
删除你的宽带连接试一下,再换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