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30电池能开,电源开不了。

楼主(2012-11-02):
联想G530电池能开,电源开不了,测试已经过了隔离保护电路了,B+  19V 请问下面的思路是什么

网友:
电池能开,电源开不了,那用电源电流是多少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电压0.05

你按开关电流是多少?

网友:
仁宝的板子吗,点火回路问题,论坛上有相关的帖子

网友:
楼主描述的太简单了,待机电流时多少,按开关有没有反应,有没有3 5V

网友:
有图不?看看 看电源适配器信号有木有了 可能是ACIN之类的 ACOK 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