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继续修V460,钢盔(铁片)MOS挂了

楼主(2012-11-02):
前天发帖说到电流1.5A打DCBATOUT无发热情况

昨晚拆掉散热片,拆掉CPU继续打

拆掉CPU后电流居然很低,一狠心加大电压,果然电流彪上去,摸CPU傍边几颗大电容。有一颗发热。。。心想,找到了。。。

换掉后再打,开始电流很低,加电压后又彪上去。。。又有发热的电容,换掉。。。

连续换了三颗。。。

后来发现不对。。。为啥才换上去了又挂了呢。。。

电容一般过热过压都会挂,这么快就挂,一定是过压了。。。只有一个可能,MOS对管的上管挂了。。。因为是贴片MOS,没见过,没仔细测量。。。DCBATOUT的高压直接到电容了。仔细对照图纸测量,发现VCC_CORE和DCBATOUT短,原因是一个MOS上管的G,D,S短了

用热风花了很长时间才勉强抠下来

钢盔MOS,第一次见。。。哪里能买到啊。。。北京的朋友。。。谁能送俺一片,型号BSF045N03LQ3G-GP。。。
这种mos如何焊上去,需要BGA吗

本人中关村,不是搞维修的,业余选手。。。

如图:右边圆螺丝旁边

网友:
直接普通MOS管换  飞线连

网友:
我勒个去 MOS管发热又不大 实在担心就再并连一个MOS管 哪个挂了换哪个 自己看 弄清楚了DSG级随便找个MOS管可以换 直接飞线连 然后粘在主板一个合适的位置不就得了 凡事还是多想一下 总有解决办法

网友:
最好上下管一起换

网友:
我想否先换个上管上去,确认整体机器OK了,再上下一起换。请教

网友:
找不到同型号的就用普通的MOS管改一个上去

网友:
对上面说的对  最好还是上下MOS管一起换  这样会比较好点

网友:
对于我们来说,只要亮了就ok

网友:
上管的pdf,63A,30V

网友:
这个好像 一般MOS改的 根本不行额!   我上次改了几个 没成功!

网友:
那就整俩个 并上

网友:
上taobao有卖的 大把

网友:
找不到就改一个了

网友:
用普通的改吧,应该 可以的

网友:
卖得很多。。。买一个换吧

网友:
淘宝有很多卖的,便宜的很

网友:
我前几天也维修了一台和这一样的,结果可以通电了,CPU不工作. 后面还没有好

网友A:
想问一下,你这样烧CPU电源管理芯片有没有问题?我有一台B460和你的一样,开始也发现上管短路,一直以为是电容,我现在担心19V过来管理芯片会不会烧,你的已经修好,想问一下你那台的管理芯片有没有损坏?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问一下,你这样烧CPU电源管理芯片有没有问题?我有一台B460和你的一样,开始也发现上管短路,一直以为是电 ...

没坏.。。。。。。。。。。。。。。。。

网友:
这种管子没的替换???

网友:
哎  这东西麻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