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777主板 超频 bios怎么设

楼主(2012-11-02):
ms-677主板超频 bios怎么设
iOS
主板

网友:
没有超过这款主板 个人觉得在不动电压的情况下 先调FSB 主要还得看你的U是否有很大的超频潜能

网友:
BIOS里有调外频的选项!

网友:
在BIOS找到选项,调外频,或者是倍频。。。好像是66/33这样的???你详细看看吧,超坏了我可不管的哦。。。

网友:
cpu可以超的,就是BIOS里没那个选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