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LT24920EX开机10分钟就会花屏,冷开机就OK?求助中,,,,,,

楼主(2012-11-02):
长虹LT24920EX  22寸的液晶电视  开机10分钟就会花屏,冷开机就OK?求助中,,,,,,  机器用了大半年就这样了
拆机加焊驱动板那个很大的主IC NT72634FG一样,后来加上更大的散热器还是一样,开机10分钟不到就花了.   放一会再开机就显示正赏,有人修过吗?求助啊...............

网友:
这个可能是主板芯片性能不行,才买半年,找厂家换

网友:
哪个芯片质量不行,要是修滴话用冷却法,加热法反复试,酒精冷却,热风板加热

网友:
供电芯片  IC   驱动程序。。。

网友:
是客户找长虹售后找的费劲 找到了客服说要修半个月 所以干脆花钱来修了  现在换了一个同型号的IC 电源灯变成蓝色一闪一闪的   .BIOS一脚3.3V 2脚为0.9V无波.按开关无反应

网友:
这情况好搞,你自己拖到售后服务去修在那里等边修机边学技术边赚钱,爽歪歪啊;曾经我就修个一联想笔记本没过保也是拿售后去在那里等……

客户叫顼场修啊,都 拆开了哦 保修标撕了已经

网友:
屏与逻辑板想连的软排线接触不好,用胶压紧。

网友:
是插座的.插的很紧,  不过花屏的时后 屏上最上边有4CM的宽度显示是正常 下面就全是坚花线..是不是应该屏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