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41主板 51120问题

楼主(2012-11-02):
现在手上有块541主板  无+3vA +5VA  不开机
采用TPS51120
现在+3vAL  +5VAL 可以产生 分别是3.2v  4.9v  2vref 为0.9v用风枪稍微加温一下51120
+3vAL  +5VAL 升高为 3.3v  5.03v   2vref为1.9v 可以开机正常使用  但温度一降下来掉电 又出现原故障了
修的不出来了  请教一下有修过此问题的朋友么
51120芯片 南桥 EC 均已排除

网友:
换个芯片试一下

网友:
芯片还是有问题。。。带不起掉电。。。

网友:
我觉得是不是哪里拉低了  这种排查FB

网友:
可以考虑芯片坏了,或者有虚焊的现象

网友:
换芯片,查外为电路OK

网友:
学习 学习 我修过台 是温控芯片的问题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51120边上有短线的地方呢??

网友:
既然换了芯片还是一样,哪肯定就不是芯片的问题了,楼主还是按不开机慢慢修吧

网友:
这个还是重点查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