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盘可以装上系统,当硬盘来用吗?

楼主(2012-11-02):
优盘可以装上系统,当硬盘来用吗?
怎么装?

网友(点评):
可以装系统 就是太慢

网友:
从网上查了一下,说是要量产,可我的优盘怎么什么都检测不出来呢?

网友:
到大白菜官网,里面有详细滴介绍,我两年前就做过了

网友:
应该可以吧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的,只是比较麻烦,装个老毛桃或者大白菜

网友:
可以的   就是太慢了   它的读写速度跟硬盘没法比   根本不在一个档次

网友:
可以用一个小马pe啊

网友:
U盘启动分2种  一种是量产 一种是HDD  换句话说就是光驱启动和硬盘启动,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用工具把U盘做成光驱和硬盘的模拟方式,让主板把U盘识别成光驱和硬盘 。完事后进BIOS设置 把我们的U盘设置成第一启动项,主板就自动引导我们的U盘。HDD启动常用的有U盘启动大师,大白菜等,量产的首先要下个U盘芯片识别工具,识别我们的U盘芯片,再下量产工具,注意一点:选择好ISO文件,就是我们的系统文件,最好是带PE的。本人觉得群联的芯片量产后稳定度较高。不明白的再问。

网友:
我空间有直接安装的U盘系统QQ1352146161

网友:
大白菜,电脑店的都很简单,安装步骤操作就行

网友:
可以,只要你不嫌慢

网友:
我试过,装XP运行不了。PE还行。

网友:
速度快的U盘可以,PNY的牌子

网友:
li理论上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当然可以用U盘来做系统盘 要找好的U盘 大点的( 网上有很多教程 ) 可以拿着你的U 做你的移动操作系统

网友:
可以的 简单

网友:
可以的,但是u盘的存取速度太慢,跟硬盘不是一个档次

网友:
u盘装系统就等于U盘成为硬盘了,那速度太慢了。想都不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