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爹的鲁大师,看看这CPU!

楼主(2012-11-02):
不废话,直接上图,看看吧,谁能告诉我这机器到底是什么CPU?没拆机

补充内容 (2012-11-4 10:59):
答案在37楼,因为补充不好上图,到于降频的问题,大家可以自己看CPU-Z

网友(点评):
那不是很明显吗 cpu 被降频了 2.0的额定 1.2的工作 鲁大师只是给你评了个折中HZ

网友(点评):
10月24检测的,到你发贴的日期也差了一个星期了,不足为信。

网友:
这个用aida看看,但我想说的是,系统属性可以改的,你要改个i7都行。。。

网友(点评):
刚装完系统就和图上一样的了,没有改

网友:
更新鲁大师

网友A:
还是拆了笔记本散热片直接看CPU更直观

网友(点评):
兄台,客户是来装系统的,我总不能拆人家机器吧

网友:
这看了没义意啊,也没什么差别,我们修机能正常用就行了。开机就能收钱

网友:
感觉鲁大师的对,系统属性里的可以改

网友:
楼主,你的系统是不是刚装的,我觉得,鲁大师不会出错……

网友:
两个都不可信,因为两个都不是十分准确。电脑配置信息可以被刷新,鲁大师有时候无语。准的是拆机看。

网友:
用驱动精灵也能检测出来啊,一般没有怎么关注 这个

网友:
aida64装这个软件测下..这个软件基本不会错.

网友:
你的鲁大师是从U盘考进去的绿色版吧,不是重新安装的那种,这样打开之后显示的硬件是你上一次在别的机器上检测的结果,你应该点一下重新扫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拆了笔记本散热片直接看CPU更直观

那用CPU-Z检测下 这次鲁大师好像没检测错

网友:
直接查下此机器标配是什么CPU就好了嘛

网友:
用cpu-z  显卡用GPU-Z

网友:
呵呵 听说有的是刷出来的!  我觉得鲁大师 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
用CPU_z直接看。。。

网友:
你是装系统的。管它原来什么CPU。 只要能装进去能用就行。

网友:
分明就是两个机器的检测结果一个是台式机的,一个是笔记本的

网友B:
CPU-Z检测
很好用 你试试

网友:
这个鲁大师经常碰见的问题信息还是上一台检测的机子的信息啊,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啊

网友C:
还是拆机看的比较准确

网友:
改得吧,拆了看下不就都知道了问下客户有没有换个盘,

网友:
系统信息被改过吧!鲁大湿 个人还没见出过什么大误报的

网友:
lu撸大师越来越不靠谱了,烧不少cpu了

软件应该不会烧硬件吧

网友:
个人感觉俩个都不可信,系统属性可以改,鲁大师软件额...........不信,所以说还是装好系统让客户拿走得了,别纠结了........

网友:
从来没有人会注意这个问题。只有能收到钱。正常用。不出问题就行。谁会在乎这个

网友:
这东西不靠谱的东西

网友:
鲁大娘不靠谱啊

网友:
我觉得鲁大师挺准的,但有时测温度不准 ,应该是主板温度传感器的问题

传感器有问题也不会导致CPU型号弄错吧

网友:
现在什么都有出错的时候

网友:
不要百份百相信这个软件

网友:
系统那个是对的  CPU被降频了   实际CPU应该就是T6400    鲁大师是根据被降频之后检测的最大主频   你这个机器装T2370就不会被降频了
我自己的机器也是北桥是GL960  我上T7250的cpu   主频被降到1.33     另一台同一型号的机器 北桥是GL965的就不会被降频    后来换了个T2370的就好了

网友:
鲁大师有时候是不准地,这很正常,但只要我把机器弄好了,测地不准也不要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拆机看的比较准确

兄台,客户装系统来了,我总不能拆机装系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Z检测
很好用 你试试

试过了,图在37楼

网友:
我觉得鲁大师不好用,不可靠

网友:
如果是顾客拿过来装系统 之前显示是I7  你现在就说不清楚了

网友:
不会吧,鲁大师还有不准确的时候,我现在测试机器第一个就用鲁大师

网友:
软件有时候不是能全信的

网友D:
我有一次那大师测CPU温度才19度,室温25,CPU有带制冷作用吧……无语

网友:
大师最后检测硬件的日期是10月27,明显不是这台机的配置。你重新检测看看。。。

网友(点评):
为何我看的日期是10月24号?

网友:
我用的基本上没出过错,你重启来再开了试试,应该有用的!

网友:
这个是鲁大师要准一点

网友:
软件有时候出错 也是正常的。不足为怪!

网友:
去管方看配置不就行了,

网友:
日期是亮点...重新测下再说.

网友:
什么软件都不能全信,何况是鲁大师?

网友:
拆机直接看最准。

网友:
用EVEREST的飘过

网友:
鲁大师里面的选项可以改的

网友:
智能降频节能\\\\\\\\\\\?????  调一下电源管理

网友:
多找俩第三方软件试试看

网友:
骗人的本子都是这么改的,鲁大师冤枉了吧

网友:
这个嘛!只有本人才知道具体的情况!我等只能围观!

网友:
你拆机看看 没准鲁大师是对的 我只见过温度出错的 在苹果本上

网友:
貌似不是一台机。。。。。。

网友:
装系统,装好就收钱好了,其他不管了。如果非要确定就拆机吧!

网友:
这个机器肯定遭人动过手脚了。。

网友:
来自: 广东江门
鲁大师有时候也靠不住的,还是拆机看看好。

网友:
软件不行 。

网友:
还是自己测得正确,是不是?360本来就有些问题。

网友:
这样行?乱来的吧

网友:
我还遇到过几千度的呢

网友:
但有时它还是挺好用的

网友:
电脑,啥子事情都可以发生

网友:
鲁大师好像测试一直不太准的后,以后我测试硬盘误报过转速

网友:
本人比较相信鲁大师,应该不会出错的

网友:
软件有时候确实靠不住的

网友:
软件者东西,看看就完了,不必太当真

网友:
凡是都得看平凡了

网友:
老兄,是你这个机器换过CPU试吧,在鲁大师下重新检测一下
鲁大师要犯也不可能犯这种低级错误

网友:
我晕 你都没有点击那个重新检查 你现在看到的结果是上次鲁大师在别个电脑上检测的结果

网友:
zu最好就是CPU-Z

网友:
不可能吧,还有这情况???应该是刷上去的吧

网友:
鲁大师是这样的  如果你以前换过CPU试过   他会把以前的信息还存放在里面  不管你换了别的硬件  只要你没有刷新  他还是以前的信息!

网友:
有些人会改系统显示。用cpuz看的出来。

网友:
进BIOS看下 不就知道了么。。。

网友:
我也发觉这个有时候测得是不准

网友:
鲁大师有时候测得也不准

网友:
鲁大师是可信的,我一直都是用这个软件来测试的。

网友:
看了没义意啊,也没什么差别,我们修机能正常用就行了。开机就能收钱

网友:
这个现象我遇到过,从新检测下就好了。

网友:
不要相信任何软件,还是拆机眼见为实!

网友:
去官网  查去吧 要不就进BIOS先看看

网友:
毕竟是软件,总有出错的时候

网友:
现在可以OEM的东西太多了。

网友:
撸大师 不行啊,  经常出错的啊

网友:
用鲁大师再测一遍

网友:
什么都看不到啊

网友:
系统属性的应该是对的。鲁大师测的是错的。鲁大师出错很正常。我遇到好几次了

网友:
还是很信鲁大师的,最近接到几个客服送来的所谓的二手机,系统中看到的是i7处理器,但机子明显不可能是这配置,鲁大师一测是奔腾的cpu,没想到二手机市场是这么有利润啊。无语吧哈哈哈。。。。。。。。

网友:
你下载最新就可以啦。

网友:
把机拆了直接看CPU

网友:
看CPU型号还是用CPU_z比较直观

网友:
坑爹的鲁大师 有一次换了一个7400T显卡鲁大师检测90° 换了几次铜片  拆装了几次都没有把温度降下来  后来换了一个测温软件才发现温度只有五十多度

网友:
软件检测不一定全可信,特别是鲁大师很坑

网友:
还是拆了笔记本散热片直接看CPU

网友:
鲁大师是通过北桥里面的几条数据总线来查温度的只要总线或桥有问题他就会误报,这个个软件真的很垃圾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次那大师测CPU温度才19度,室温25,CPU有带制冷作用吧……无语

那个不怪鲁大师,你的主板上的温控电路检测有毛病。。。鲁大师也是通过读取bios中的硬件信息来显示多少度的。。。鲁大师自己又没有温度计,所以出错的不是它。。。

网友:
重新点一下检测呀

网友:
是这样的啊,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