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w83321G总是烧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2-11-02):
一个915 的主板   总是烧321G   换上一个好一会   就烧  怎么回事呢

网友:
电容,MOS管,电感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昨天把电容拆下来忘了装了    刚才想起来了   装上去好了        谢谢啦

没有了电容储能滤波,电路中的交流成分大,芯片工作不正常

网友:
汗,,,拆下来东西竟然会忘记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