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 在XP画面掉电,NEC大电容轻松搞定

楼主(2012-11-02):
同行拿过来的机子,开机进入XP画面就掉电了,刚刚装过系统,GHOST部分已经OK,怀疑CPU温度过高,做 了清洁了也是一样,USB进PE系统正常,重装系统GHOST部分也都OK,就是装好后进XP画面掉电,掉电很有规律,最初怀疑BIOS问题,叫学徒拆机刷BIOS,拿过来一看板子,NEC大电容,哈哈,肯定是大电容引起的,换了四个330电容后OK,此机修复

网友:
这事别拿来说了,人人都知道了

网友:
NEC帮我们转了不少钱

网友:
有多机子只要有NEC大电容掉电的  基本上都是他

网友:
NEC不是很好换对吧 一般都采用330了

网友:
通病撒,还来说

网友:
也是经验之谈啊

网友:
确实  我们也换了好多那个大电容了

网友:
那个大电容不好焊一般都改成330

网友:
碰到NEC大电容的就直接换掉,该电容会引起许多莫名其妙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