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牛们,进来帮我实现个电路呀.

楼主(2012-11-02):
耳机,扬声器切换不了,华硕没图纸只有点位图,想改一下电路,大家帮我分析下,画个草图呀.

网友:
你真闲呀!

网友A:
搞维修的应该都忙啊,,怎么会有这功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维修的应该都忙啊,,怎么会有这功夫

对电路要是非常了解,我想实现应该也快把.求帮忙呀.

网友:
有的,一般大多数机器都是把耳机插进去检测脚接地,特殊的就是开始接地,插进去悬空。断开,就是要把脚位改一下,还有要加个转换的场馆,具体的电路,你可以看看其他机器的图纸,参考一下,看看有没有类似的耳机转换电路

网友:
这个是耳机插口的特性吧,它里面有个弹片,当插入时,弹片弹起接触到接地的,就像开关一样,来回转换

网友:
431 加个100K 电阻 OK了

网友:
换个行不  该电路是不是不认耳机还是什么啊

网友:
插入耳机这个动作怎么判断,门电路可以实现,但是贸然改电路有可能会影响耳机吧。还有这个点在哪里?芯片上?平时是什么电平?高电平?还是高阻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