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系统共享打印机的问题

楼主(2012-11-02):
WIN7共享不了WINXP的打印机,怎么办?

网友:
网上邻居 能发现到要共享的电脑吗  我上次弄是win7的打印机共享给xp刚开始也是不行、看一下工作组和计算机名 要是有同名的计算机也会出现发现不到其他电脑的情况 再有就是协议了 还有就是来宾账户 逐一检查把 WIN7和xp其实就是设置的地方不同 网上有很多资料的 最后设置完记得重启啊  我就大意了设置完忘记重启了 三台win7都重启了 到最后一台XP的居然忘了 弄了好半天就是找不到原因我都要放弃 想着重启一下试试不行就不搞了 嘿嘿 重启完行了 我这个郁闷呀 、、、

网友:
我有个软件,你可以试试!专门设置共享的!

网友:
加我Q 314921212

网友:
有专用软件拿出来大家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