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系统装进,不解压

楼主(2012-11-02):
如标题,系统装进去了,不解压出现如图

用U盘装,这样,用光盘也是一样,有时就在“正在启动Windows7”停住,然后几分钟后,自动重启,进去,又提示要修复系统。
上次一个客户的笔记本拿过来,就是这个现象,以为只是系统问题,装了N次,换U盘,换系统,换光盘,愣是一样!
求大侠解释解释!
就在刚才,我又换了一张光盘装,重启后,提示重启,重启后,又出现这个状况!

下午查了下,是引导丢失,但是我都低格过了,再重新分区的,怎么还会没有引导?而且还换过硬盘的!!!

网友A:
如果装XP也是进系统重启的话就有可能是CPU问题了

网友B:
不会蓝屏? 你试着在BIOS里改下硬盘模式

网友:
重建硬盘主引导试试

这样应该 会好,重建一下主引导记录

网友:
首先看一下硬盘模式是不是IDE的,如果不是那就改为IDE模式。再测试一下硬盘。有的新硬盘也有坏道。
再装一个XP试试看,如果XP能装进去的话,那就说明所有的硬件、软件没什么大问题。基本上说如果能进PE,那机器的硬件没有什么大问题。

网友:
现在是一台DELL的台式机。XP的昨晚装进去过一次,但是客户说要WIN7的,又重装WIN7的,现在想装XP的都装不进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装XP也是进系统重启的话就有可能是CPU问题了

应该不会吧。一台是笔记本,一天是DELL的台式机。都是一样的状况,难不成是因为我的U盘中毒?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蓝屏? 你试着在BIOS里改下硬盘模式

没有出现过蓝屏的现象。

网友:
刚刚装个联想 怎么装也不行  各种病
换个条子 装上了   原来的擦擦也好了

网友C:
楼主,测一下硬 盘是不是有坏道呀

网友D:
会不会是电脑自带的还原系统的原因啊,用分区工具把c盘删除再重新建立以下试试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是电脑自带的还原系统的原因啊,用分区工具把c盘删除再重新建立以下试试呢。

都低格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测一下硬 盘是不是有坏道呀

硬盘都换过。

网友F:
有没有试过重新引导下系统所在的分区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有没有试过重新引导下系统所在的分区

引导没问题。

网友G:
全部格式  经常遇到 还有就是换个低点的系统  SP2的    加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全部格式  经常遇到 还有就是换个低点的系统  SP2的    加分哦

都低格过了!!WIN7的SP1,够不够低?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引导没问题。

你确定硬件没问题吗,我个人意见,安装版的你试过没,有些机子GHO不进去的。

网友:
用个原版装试试  用NT6安装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你确定硬件没问题吗,我个人意见,安装版的你试过没,有些机子GHO不进去的。

这个机子,上个月刚在我这边装过,也是装GHOST版的,正常的!!!

网友:
我现在怀疑是不是我U盘中毒了,因为上次一个客户的笔记本就是这种现象,然后我用U盘装WIN7的就是装不进去,但是我现在用光盘装还是一样,硬盘低格了,再装,还是一样。所以现在头疼了!!机子放了一天了,本来是昨晚就该交货的,搞到现在还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机子,上个月刚在我这边装过,也是装GHOST版的,正常的!!!

小弟经验不足,共同期待大神的解决方案。

网友:
硬盘和CPU是检查对象

网友:
我不知道这位朋友是什么地方的,如果是江苏扬州的,我可以帮你解决,不多2分钟搞定。

网友H:
BOOS设置问题吧!~~或许真是你U盘有问题。

网友I:
用DM10.0工具重新分区或用硬装盘分区

网友:
引用 网友H:
BOOS设置问题吧!~~或许真是你U盘有问题。

U盘,光盘,换过N个,涛声依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用DM10.0工具重新分区或用硬装盘分区

硬装盘分区为何物?

网友:
只是装个系统有这么麻烦吗? 换台电脑沟哈,不就OK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都低格过,,,

不行还是别用g版了,用安装版的试下吧,一般硬件没问题安装版的肯定能装上的。

网友:
装win7还是用安装版的好,装的也不慢

网友J:
用安装版试下,或不要自动安装显卡的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J:
用安装版试下,或不要自动安装显卡的驱动。

根本就是不解压!!

网友K:
硬盘和内存都可能出现这种问题,既然硬盘换过,再换内存试试

网友L:
这种情况应该是硬盘有坏道

网友:
引用 网友K:
硬盘和内存都可能出现这种问题,既然硬盘换过,再换内存试试

内存老早就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种情况应该是硬盘有坏道

都说过,换过硬盘!怎么可能还会有坏道?

网友K:
有一种电脑,厂商搞的,BIOS改过东西,只能装正版,盗版就会出问题,要么装正版,要么刷BIOS,以前遇到过,该不会是这种机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K:
有一种电脑,厂商搞的,BIOS改过东西,只能装正版,盗版就会出问题,要么装正版,要么刷BIOS,以前遇到过, ...

关键是,我之前装过GHOST的!!!就是这台机子!!!

网友:
LZ用这个软件 点硬盘  然后点重建主引导记录   包好  我试过好多次了的  进PE 打开这个DISKGENIUS

网友:
硬盘摘下来挂到别的机子上装下看看

网友:
换个CPU试试,
还有不引导的情况我也见过,貌似当时没在意,直接U盘启动转硬盘启动带过去了,然后用的PE修复的系统启动。
多试试,别把问题想复杂了

网友:
对啊!~~ 实在不行你就把硬盘装别的电脑试试看能否进系统。还不行C盘删除然后重建 记得建立主引导哦

网友:
把硬盘拆到别的机子上装,直接装进去。另外搞了一个硬盘装到DELL台式机上,也可以,系统一装就进去!
蛋疼啊!!!

网友:
今天也遇到一台这样的,还没搞好

网友:
你看下是不是时间的问题。时间不正确也会这样的

网友:
用安装版的一步步安装试试,不要用GHOST的

网友:
是不是用了不知名的修改版所致?

网友:
问题解决了。是U盘引导的分区工具出问题了,重新下载一个新版本的引导,一切OK。

网友:
也许硬件不良的。

网友(2014-01-03):
我也是遇到一样的问题!现在装XP到解压就黑屏就剩个鼠标,装WIN7完事.正在启动Windows7.进不去。BIOS等等方法都用完了!头疼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