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L100开机报

楼主(2012-11-02):
佳能L100开机报CHECK SACN PLATFORM,扫描器下来清洁过了还是同样的问题请问下高手 些怎么解决

网友:
自己给自己顶起

网友:
哎杂没有人回复个呢

网友:
检查激光器有没有问题

网友:
标题:厂家回复

此提示是“检查扫描平台”。一般是由于扫描平台脱落造成。
请您按照以下步骤操作来排除机器故障,
首先,请您将机器下面的纸盒取出,然后低头往装纸盒位置的里面看,可以看到有带绿色毛边的一个长条,您可以用手申进去,向上托动平台,会听到“咔”的一声,这时,请您将纸盒装回原处。按“停止”键。扫描平台托回去后,机器会恢复正常。
同时,请您检查机器正面的松纸调节杆,应保持在下面的位置。

网友:
感谢五楼的回答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