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440 不插蓝牙会不会点不亮

楼主(2012-11-02):
一台DELL1440 开机掉电,加焊了显卡 电流到1.06 点不亮,此机器拆开就没有蓝牙的板子,会不会是因为这个原因不亮,还是显卡没做好?
显卡
掉电
点不亮

网友:
又新手,不插也会亮的。

网友:
不会的我修了蛮多台都没有发现有这样的问题的

网友:
没蓝牙 也不会出现在这种问题

网友:
楼主我的也是这个情况,不过我有这个还是掉电的,你电流有什么变化,现在修好了吗?

网友:
he 和蓝牙没什么关系吧

网友:
蓝牙可以排除 是不是其他地方

网友:
蓝牙没什么关系的额,可以不装的,楼主机器初始故障是什么

网友:
初始故障是开机掉电,加焊了显卡以后成这样,既然蓝牙和开机没关系,看来还是显卡没焊好!

网友:
跑什么码啊呀?到1。6A 一般就是显卡啦

网友:
和蓝牙无关,

网友:
楼主想太多了,没蓝牙是会亮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