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K 键盘上面的按键会自动弹出来 版主出来看看吧

楼主(2012-11-02):
SL410K  键盘上面的按键会自动弹出来,就是R键,加焊下键盘附件的那一组排容当时正常了,但是不久就又返修了.怎么才能彻底解决呀,,急急!!!!

键盘更换过了,也不行

网友:
这种应该是键盘坏了

网友:
加焊排容?不是吧,我都直接拆了的,拆了排容不影响的

网友:
只有一个键盘,应该是键盘坏了吧。

网友:
找同行借一个键盘试看啊,其他人没有啦

网友:
摘了排容,就是彻底解决

网友:
这个机器好像是通病呀    应该是板层有问题 找R键所连接的引脚然后跳起来飞线到EC

网友:
把排容自己干掉,就好了。

网友:
楼上说找到R键在飞线到EC这个办法可能可行。但没有试过,拆排容我试过没用,考一下板会好一下子,但没有治本,有修过这种问题的大哥还请出来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