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主板开机掉电,求解???

楼主(2012-11-02):
开机正常测试卡跑到16后开机如下图:

之后问题就出现了,进不了系统如下图。
然后蜂鸣器不停长鸣,5秒左右后掉电。

求解,这是神马情况?????

补充内容 (2012-11-5 12:32):
问题以解决,谢谢某楼和某某楼的指点以及大家的热情帮助。(进入BIOS里面关闭CPU风扇即可)

网友:
坐求解答中,急急如律令、、、、、、、、

网友:
像是电源问题,换个试试

网友:
进BIOS中关闭风扇检测就OK了,HP台式机的都这样。

网友A:
那不写了么 警告: 系统风扇什么失败

网友B:
安装一个原装风扇或主板可以检测到的风扇,插在CPU附近。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不写了么 警告: 系统风扇什么失败

呵呵,谢了啊。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安装一个原装风扇或主板可以检测到的风扇,插在CPU附近。

嗯哪,我试试哈

网友:
你风扇是原装的吗 如果是的话肯定是接错口了

网友:
上面都写明白的,风扇报错

网友:
HP的要插2个风扇接口  CPU和 系统风扇  NB旁边

网友:
安装提示是系统风扇失败,重点还是正常这个风扇

网友:
cpu风扇有问题吧

网友:
HP的板子在BIOS启动的时候要检测两个风扇,一个是CPU的风扇,一个是系统风扇,有一个缺少时就提示出错而关机。
改动方法,在BIOS里关闭系统风扇,再一个是安装一个系统风扇,插头插在带有SYS的风扇插座上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不写了么 警告: 系统风扇什么失败

换上原装风扇叶不行啊

网友:
风扇问题或检测检录问题

网友:
风扇的问题

网友:
报的是风扇的错,可能风扇或者检测风扇的传感器故障,还有可能是BIOS错,误报。

网友:
同意 进bios设置关掉系统风扇项,再不就接一个风扇试试。。。

网友:
我以前在师傅那里遇到过,主板上要加多一个风扇啊才能不报错啊

网友:
进COMS看看有没有设置关闭风扇检测的,再看看风扇有没插错口,比如插在了SYSFAN上

网友:
有一个品牌机 简单点进BIOS改风扇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