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n61-mx

楼主(2012-11-02):
这主板开机跑马到C3的时候就开乱跑了 然后报警声响5下  到 25但是不来显示外接独立都不行  大师给个建议

网友:
清CMOS,刷下BIOS看看。

网友:
你内存换过没有 不要让我们指引你 怎么的你也得先查下问题吧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2012-12-23):
刷下BIOS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585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