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1i 进水了。上电电流就在0.45 裸板

楼主(2012-11-02):
x201i 进水了。上电电流就在0.45 裸板,CPU供电电压没有,其他电路电压都有,
cpu
cpu供电

网友:
查 电源好信号 看看从哪里拉低 就修哪里

网友:
是这个信号吗? PWRGD(电源好信号)

网友:
还有短路的存在

网友:
查CPU得开启信号正常吗,CPU电源管理芯片条件是否正常,VID 供电 开启 自举等,开启信号没有,要查看EC有没有收到其他供电的电源好,收到后才发出CPU开启信息

网友:
你的事什么CPU的啊板载的I3的U是吗,能把程序读给我吗?

网友:
i3 的只是没有编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