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1SE 死机问题

楼主(2012-11-02):
上个月客户拿着一个华硕F81SE 的自己 在别的地方没有修好  拿过来是不开机的  后来换了南桥和EC 好了  跟客户打电话说修好了  客户也比较痛快  说换个原装电池 又花了500RMB  客户用了 一天回来了  说死机  把机子留下来  外设( 键盘 触摸板  光驱 无线网卡 指纹)(硬盘和系统版本换过N次)  单板子也死机  后来换了个新显卡 装上系统好了  用了两天没有问题  通知客户来拿机子 可是客户过来 试机子 又死机彻底无语(死机 有时候开机到系统滚动条就死机  有时候偶尔进系统 进里面没有几分钟就死机)(现在就是放弃维修 但是买的电池是没有办法退货的 客户还不错  放了一个月 还比较有耐心)

28号 来个客户  拿着一个华硕X88S主板和F81SE 是一样的    开机1.4    加焊了北桥 OK   装机的时候心想 别跟那个F81S的一样 也死机  装机后装系统测机子  悲剧的一幕发生了 进PE 就死机 把硬盘挂到台式机上 装个系统 在笔记本上面释放的时候 走到滚动条就死机   拆机换了显卡 也是死机  把四个显存也换了 也是死机  那个F81SE  南桥和EC之前也换了也是死机  这个板子还特别的垃圾  放BGA 上面 一加热 板子就变形
那位老兄 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小弟不胜感激
这两个机子是SIS 芯片组  显卡是ATI  216-0728014   (HD3400)  CPU  内存 都换过试过   风扇的导热管也换过

网友:
你看下CPU供电缺项吗,有时候CPU供电往往忽视

网友:
还是SIS的北桥问题,拆了重新换个新的,不过这个北桥有点难做,板子太软了

网友:
这机器不敢动·

网友:
维修难搞啊,问题多多。

网友A:
被你动的手术太多 不稳定。加焊cpu供电芯片

网友:
我也遇到过 这类情况  1是SIS北桥 虚焊 2是CPU 钉打的太紧 板子变形

网友:
南桥BIOS都有可能导致这问题。

网友:
是啊 这个垃圾板子 特别的爱变形 每次做桥的时候都是 小心翼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被你动的手术太多 不稳定。加焊cpu供电芯片

你遇到过 此现象

网友:
遇到过不定时死机,动南桥没好,动北桥没好,最后动显卡才好了.说这板垃圾也对,主要是不太好修,要有好的焊台才行,最好不要上热风焊台焊接,焊接变形了会断线.这板其实还是蛮好修的.

网友:
显卡散热柱子会掉,修好这板,别忘了把柱子都加焊牢固

网友(2014-07-12):
这个板子,我们维修成功率都低,见到都怕

网友:
我的就是不触发,该有的条件都有了,该换的也还了。我就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