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79MXT-B2能否代换MCP79MVL-B2

楼主(2012-11-02):
MCP79MXT-B2能否代换MCP79MVL-B2   有经验的朋友分享下

网友A:
绝对不可以代换,以前试过MXT和其他型号代换,不可以。话说只能后面位数,B2 B3这些可以代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绝对不可以代换,以前试过MXT和其他型号代换,不可以。话说只能后面位数,B2 B3这些可以代换

你上次的 dm3档滚动有修好吗。我手上有台一样问题的 。也是一样 烂了一个usb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上次的 dm3档滚动有修好吗。我手上有台一样问题的 。也是一样 烂了一个usb口

DM3把网卡拆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DM3把网卡拆了就好了

太感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