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DAMD单桥黑屏

楼主(2012-11-02):
昨天接到一台华硕Z99D,AMD单桥独显的,故障是开机不显,有反复的LOGO声音,报价送走客户后,拆机一看,显卡不是第一次做了,但按照惯例我还是加焊显卡,应为这一类都是显卡问题,加焊后无果,于是我又订了一个显卡,早上到了之后马上上显卡,上好后,上电一测还是不亮,没办法了,我上论坛一看,很多人都是是单桥的问题,于是我又加焊了单桥,加焊后上电还是没反应,现在没一点办法,望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
路过 是不是掉件了 或在别的地方没修好 问清楚

网友:
背光电路工作怎么样,能听到LOGO

网友:
能听到LOGO的声音,应该已经检测到显卡了,笔记本检测不到显卡是不会完成软启动的,查下背光电路

网友:
不关背光事,外接也不显,华硕这款机插不插显卡板都都听到LOGO声

网友:
在看看显卡板槽子有没有异物,我感觉单桥应该没问题,重点显卡板和显卡板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