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师改过神州 优雅HP600的开关么?

楼主(2012-11-02):
朋友拿来的机器 开关板处进水,开关板报废了,连接主板的数据线也断了,现在想改个直接开机就可以,有改过的么?知道的告诉下呗!这个图是接开关板的接口,有知道怎么改的么?

网友:
试下6脚对地

网友:
6脚对地 没有反应!!

网友:
6的电压是多少?你那个开关板上还有没有别的元件?

网友:
1脚接下6脚 马上断开

网友:
你的开关板是不是这样的,是就是6脚接地可开机

网友:
6脚应该是吧

网友:
6脚接地可开机

网友:
6脚接地没反应,说明你主板还有问题呀。待机5V有吗,6脚有没有3.3V电压。

网友:
恐怕是你的主板有问题,仔细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