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320 BIOS密码无法破解

楼主(2012-11-02):
DELL 1320 BIOS密码无法破解。。刷过BIOS还是一样。。不知道这个密码保存在哪个芯片里面的。求高手些指点。。。

网友:
破BIOS密码一般都是放电或者刷BIOS,还真没碰到刷BIOS都破不了的情况。期待高人指点

网友:
最后这个本本发现放电就可以取消密码。。。大意了真是

网友:
大费周章了吧,先放电,再不行就刷BIOS咯

网友:
用算号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