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3 斜向稳定的水纹波问题

楼主(2012-11-02):
接触到好多台943,单点亮灯管都可以看到满屏的斜向的水纹波,究竟是何问题呢?

网友:
没碰到过,不过可以慢慢解决,先换VGA线,再屏线,然后分出是驱动板还是电源板造成的,再解决喽,不过一般电容和VGA线造成的比较多,

网友:
屏上的问题。 修不了。。。。。。

网友:
外接高压条,单点亮灯管都可以看到满屏的斜线,所以可以断定是屏的问题。

网友:
拍张图片上来看看..应该可以修

网友A:
屏的问题,要换屏里面的反光膜才能解决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屏的问题,要换屏里面的反光膜才能解决问题

哪里有卖的呢?请问你修过没有,有没有成功的经验?

网友:
屏的偏光膜问题,将就看吧,换膜很麻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里有卖的呢?请问你修过没有,有没有成功的经验?

换膜有点麻烦,可以在广州找得到,也试过换过OK的,但是价格收不起,以后都不想换了,叫人换机

网友:
屏的问题。。。。。。。。我拆开屏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