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致铭*****N45GC2-LM主板不跑码复位灯常亮?

楼主(2012-11-02):
本人初学主板维修,遇到一块致铭*****N45GC2-LM主板,故障时不跑码复位灯常亮?检查了复位脚电压时4.5v,32.768K的晶振两只脚电压有电压差,请问此板还应该检查哪里啊!望高手指教!

网友:
本人不会上传照片,照片已经上传到我的空间了,有空的看一下。

网友A:
楼主测的哪里的复位呀?不过不管是哪里的复位4.5V都是不正常的,按时序查,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这个要按时序来修,供电,时钟,这两项正常后再查复位本身电路

网友:
楼上的全说完了 电源盒时钟正常后 才有复位

网友:
不开机的话先查开机电路。

网友B:
换CPU供电控制芯片L6740L

网友:
告诉你最简单的三步骤,你要新手的话,首先看看有没有发烫的元器件,没有的话,挤压法,挤压南桥北桥还有CPU座,然后再开机,先跑码么。不跑的话 然后刷BIOS。这三步骤 成功率三十四吧

网友:
参照9楼的方法我认为是可行的,我也是 这么检查的

网友:
多谢大家的回帖!次板已经修好了,跟换了CPU电源管理芯片故障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测的哪里的复位呀?不过不管是哪里的复位4.5V都是不正常的,按时序查,供电——时钟——复位

4.5V不正常,那应该是多少呢?一定要是标准的5V吗!我是新手不知道,反正我那个不是标准的5V(我说的那个电压是复位排阵的电压),现在已经可以正常使用了。多谢您的回帖!!!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CPU供电控制芯片L6740L

多谢您的回帖,此板已经维修好了,就是电源管理芯片坏了,由于本人没有CPU假负载,没有测走了很多弯路,看来也要买一套假负载了。再次感谢您的回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