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时序问题

楼主(2012-11-02):
VTT_PWRGD ------->VRMPWRGD-------> ATXPWRGD 这三个电源好信号的顺序,是不是这样

网友:
VTT_PWRGD是总线电源好信号,VRMPWRGD是CPU电压正常稳定输出好信号,ATXPWRGD是ATX电源好信号,但此信号是在ATX电源正常输出各路供电后几百毫秒就输出的。

网友:
顺序应该是vtt--->vrm---->atx吧,接下去应该就是最后一个电源好信号,pwrok

网友:
版主正解 没抢到沙发。。

网友:
这个不一定吧

网友:
这是说台式机电源信号吧!

网友A:
你顺序说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顺序说反了

不会吧,要不你测一下看看,

网友(2013-12-15):
是atx_pwrgood--vtt_pwrgood--->vrmpwrgo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