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屏,坏卡槽

楼主(2012-11-02):
机器屏幕开机两边灰色,中间白色,下面还有一条黑线,直接说换屏,换上新屏开机不显示了,取出内存,全部擦一遍,再装上,还是不行(有两条内存),去掉一条,插在上面的卡槽,OK了,把另外的一条插上,又不行了,把第二条差在上面,去掉第一条,OK,知道是第二个卡槽不行,装上一条给客户了,问下卡槽坏了该怎么修啊?我擦了几遍没反应

网友:
说的有点绕,我师父修的,我在一旁看的,写得矛盾请谅解

网友:
不兼容吗?的确有点绕

网友:
不兼容?不是卡槽坏了吗,以前没问题的啊

网友:
可以先看看那根不行的卡槽有无断线,然后补焊各个引脚,不行就换卡槽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