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11S不开机 无3V 5V 待机从00.2到005

楼主(2012-11-02):
51125的 ENTRIP1
ENTRIP12 有0.8V      EN1EN2由 Q53和Q54控制     Q54的2个G及2 5角  KBC_PW_ON 和VCC1_POP#3有3.3V   下面有图  Q54通EN1EN2有0.8V   各位大师们帮帮忙啊

网友:
插电的时候电源接口上的小灯闪下就灭了

网友:
有0.8V是正常了吧,不是说非低即高吗

网友:
先测下过没过保护隔离,待机芯片主供电有没有,en 0.8低,3v的最少也要有1伏多,5v要3伏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