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p53做不进系统

楼主(2012-11-02):
BENQ p53做不进系统
故障:客户来的时候是出现
于是做系统 ,但是发现ghost后,故障还是一样,还是出现这个提示,做xp ghot重新启动后,过windos后蓝屏重启,bios里没有硬盘模式更改。换硬盘和内存故障依旧,它的光驱不好使,usb启动不起来,我是拿下来做的。从这个提示好像是说语言错误,bios里也没有。
大侠们帮忙

网友:
说发现一个硬件或软件错误,如果需要修复的话:
1、插入你的Windows安装盘并且重启你的电脑。
2、选择你的语言设置,并且按“Next”
3、按“修复你的电脑”

如果你没有这些盘,联系你的系统管理员或电脑手册

网友:
说发现一个硬件或软件错误,如果需要修复的话:
1、插入你的Windows安装盘并且重启你的电脑。
2、选择你的语言设置,并且按“Next
3、按“修复你的电脑
如果你没有这些盘,联系你的系统管理员或电脑手册

我翻译之后也是这个 但是这语言设置 在哪  bios吗  没找到选项啊

网友:
谢谢你的  翻译  有好的解决建议吗

网友:
用安装版的系统装装试试

网友:
能进PE吗?进PE找个纯净版系统装看下

网友:
找张硬装盘试试

网友:
把它本机的硬盘拆下,在其他机子上装好进系统后,再装在本机试下。。。。。。

网友:
先用5楼的办法试试

网友:
直接用安装盘做啊  或外挂USB光驱做

网友:
没遇到过 进来学习学习

网友:
我就是把硬盘拿下来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