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mini1000触摸问题

楼主(2012-11-02):
昨天接手一个小破本.惠普mini1000.客人说运行速度慢
给他装了一个系统.问题出来了.触摸屏不能用,USB鼠标也不能识别,但是U盘能用.以为是驱动的问题
装了很多种驱动的不行.惠普官网也找不到这个型号的驱动
后来晚了把客人哄走了.
今天早上拆机试了一下.好像压着南桥的那里就能用了,我把南桥做了BG没用
把南桥也给他换了.戳死.还是不行
刚刚在网上找了一个驱动,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不知道那里还有问题了.
看看给位给点思路啊,

网友:
附件传不上上来..

网友:
刷BIOS 试试。

网友:
谁有mini 1000的BIOS? 可以直接在系统里面刷的有没有啊?

网友A: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个BIOS试试

官网没有找到这个型号的BIOS啊.等明天上班了用编程器试试

网友:
BIOS刷死了。。。幸好报了风险,给客人报换版,很便宜,不过还是没有搞懂是哪里的问题,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