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样的 你咋就这么皮呢!!!!!!

楼主(2012-11-02):
大家来看看 这小样怎样才能让它下来呢  其它的都下来 就它两个 死活不肯下来
都 看到骨头了 但它还是丝文不动   用的是450度的高温

补充内容 (2012-11-5 12:38):
感谢大家 的指教 本贴已按照tianlongw 的方法已经修好了 。。。。。

网友:
这是大电流把PING脚跟铜箔烧的连起来了。只能用刀割掉,然后接线。

网友A:
原来还这样的啊  那怎么割呢 就这样割的话万一割不好把下面的线给割了怎么办

网友:
慢慢撕下来,在飞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还这样的啊  那怎么割呢 就这样割的话万一割不好把下面的线给割了怎么办

两个脚的那一边可以用烙铁弄,完了用刀把整个D极下面的割掉就好了。不是很难得事情。细心点就可以的。

网友:
用风枪加膏 一个劲儿猛吹

网友:
刷点BGA焊膏上去再吹

网友B:
有点不可思议,没碰到过吹不下来的

网友:
吹烂的  就看到过     这做工太结实了

网友C:
为什么都吹下来,不会全都坏了吧

网友:
用钳子把塑料壳捏碎,剩下的金属部分完全可以不拆!若不平整可用小电磨修修,新管漏极就焊在这金属上,虽然位置高了点儿,但不碍事儿,既好焊又结实。小样!

网友:
我都是先剪断两脚在斜吹,最后用烙铁焊下那两断脚。

网友(点评):
这个建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点不可思议,没碰到过吹不下来的

以前一个翔升的主板就是,板子吹黑吹糊了都纹丝不动

网友:
用预热台下加热 风枪上加热 热扩散严重导致的吧

网友:
去牙医那里用镶牙的小钻头打掉它即可,2分钟完成。

网友:
把管子震碎了就OK

网友:
应该是风枪坏了

网友:
吹不下来  我是和别人学的    多加焊膏  风枪加诺铁  诺铁放上去  风枪吹

网友:
同意18楼,风枪加烙铁,cpu周边电容,难搞下来的时候,风枪加烙铁就很容易

网友:
呵呵~~~原来如此~~~!!

网友:
感觉大家都是行家啊 ,什么高见的都有 ,比自己想的强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都吹下来,不会全都坏了吧
管短路非拆不可

网友:
别费劲了,这东西拆下来,也用不住了,,,换吧

网友:
WinのChar邀请您访问中国主板维修基地_迅维网
http://www.chinafix.com.cn/?fromuid=480768

网友:
我吹掉是把皮也撕掉了的

网友:
撕开,,飞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