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控制芯片ISL62883的电感电压开启条件是什么,求指点,高手们那

楼主(2012-11-02):
如图,此芯片在什么条件满足的情况下会发出控制电压来开启两个场馆的导通,,,CPU供电的两个电感没电压,场馆控制级没电。。芯片换过,高手指点下,哪几个测试点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需要满足三大条件:VCC,EN,VID组合信号。

网友:
同意楼上的,还要测下电感负载哪里有没短路,。。

网友:
芯片条件满足,可能上管击穿了吧

网友:
芯片 条件满足了 不行就换了

网友:
我想问的是哪几个信号过来算是满足开启条件,楼上没看懂吧

网友:
楼主可以查ISL62883的芯片手册啊。

网友:
希望有帮助。

网友:
修供电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修的,死机蓝屏最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