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R23加电0.80不亮维修一例

楼主(2012-11-02):
机器是本地行里送来的,说是换完风扇就不亮了。
故障:加电到0.80不亮,上不上内存电流一样,上CPU假负载测试,后发现CLK的电压不

对,一个为0.43V是正常的,另一个为3.3V不正常。后去检测始终芯片发现有个电阻
被碰偏了,焊回OK。如下图:

网友:
LZ也要说的详细点,不如是谁的CLK?

网友:
楼主还是很细心的

网友:
CPU的假负载

网友:
楼主真是细心啊,顶一个

网友:
我用的就是三星 R23 ,感觉不错,没出过问题!

网友:
假负载用住还是很大的

网友:
好!!修这种机器好啊!

网友:
应该是换风扇的那人给碰掉的吧

网友:
秒杀了 赚钱吧

网友A:
楼主照顾一下新手,为什么一下子查到时钟芯片了……谢谢

网友:
楼主真是高手,就这么秒杀了

网友:
悲剧 要是那个电阻碰掉了!撸主就哭了

网友:
机器本身可能就存在一些隐患

网友:
330电阻? 偏了  换风扇的人真是够不仔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照顾一下新手,为什么一下子查到时钟芯片了……谢谢

维修思路:CPU CLK3.3V 不正常,就去查时钟芯片,结果看到了,碰歪了的电阻,焊回OK。具体那个37PIN是什么信号我也不知道,还请技术组的师傅们给以解答,感谢!

网友:
维修需要一副好眼力啊

网友:
很多时候修机都要看眼力……

网友(2014-11-17):
看看内存供电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