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HP550外接正常,内接缩屏

楼主(2012-11-02):
机子开始是不开机,是 IO坏了,换了就成这样子, 是集显的 ,北桥也换过了,屏线也没问题,还是一样是不是屏坏了,那个大哥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搞个通用板点一下屏,看是不是屏挂了,或者是要刷软件。

网友:
估计可能主板没有抓到屏,查屏上面的信号全不全噢

网友:
估计是屏的问题

网友:
也有可能是bios      楼主修好告诉下,ok

网友:
你店里一般都有备用屏吧    换一个试试   感觉是屏驱动不对

网友:
外显示都为好!  何故 显示屏就不行。把你的屏拆下来用点屏技术   看看你的屏是否完好    如果为好 在进行下一步 。。。

网友:
通用板点下看,然后刷屏片码。OK不OK就换。

网友:
主板没有认识到屏的型号,所以输出的分辨率不对,楼主可在系统按个鲁大娘,看看能不能检测的到屏的型号

网友:
用好的屏点看就知道了啊。

网友:
换个屏试下

网友:
找个屏换上一试,先确定屏问题

网友:
屏的可能性大

网友:
前段时间我也碰到过一个这样的机子   不过是IBM的    当时是屏线坏了   换了 一根后就好了  看着是好的  但是不管换什么屏都是有一部分不显示

网友:
把屏拆下来,拿去修屏的地方叫他帮你刷个屏的BIOS,我有遇到过这类问题的,刷了就好。

网友:
显卡驱动没装好分辨率设置有问题

网友:
有屏就好弄点,慢慢排查吧

网友:
EDID读取不正常吧

网友:
没有识别到屏,刷BIOS就好了,但是这个不好刷

网友:
码片的可能性比较大,建议你先换屏试试。

网友:
楼主修好了,说一下……。

网友A:
测下屏接口上的几组数据阻值有没有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下屏接口上的几组数据阻值有没有异常?
打过阻值了都一样,如果阻值不一样,那显示也会变色啊!

网友:
,感觉应该是屏线的问题,量着好不一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