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显示器720NWZ8 接VGA不显示

楼主(2012-11-02):
症状:不接VGA正常,接vga不显示,信号指示灯不变,拔了信号线恢复正常.怀疑程序问题,谁有啊帮忙上传一个???????

网友:
应该是程序问题。不过,在不拆机的情况下,可以先测一下RGB和HV的对地阻值是不是正常。

网友:
修过一个acer的,雷击的VGA没信号,DVI有信号,是输入端的管子击穿了,铜箔都烧掉了

网友:
三星的通病,换MCU,仅写程序,会复发

网友:
使用通用办  驱动试试      不行就换了

网友:
刷MCU,换板,换我来。

网友:
检查一下VGA口吧,这里是故障的多发的地方

网友:
刷MCU,要程序一样的,不知道有没有其他板有一样的。

网友:
三星嘛。应该是MCU不良

网友:
三星显示器的通病就是不接VGA正常显示“无信号”,接上VGA后要么就不显了,要么就是没有反应,这些都是程序坏了,重新刷写一下就好了。

网友:
三星通病啊。 就是和非最佳模式一样的修法。

网友:
1,刷程序。2,VGA接口处输入端的管子击穿了把DVI的管子换到VGA上试试

网友:
RGB对地75欧左右,HV对2K左右。如果阻值正常,拆机,发现MCU型号是NT68F63LG的话,就应更换MCU,重写程序解决不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