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待机除了3.3和5v还有其他电压吗?

楼主(2012-11-02):
笔记本待机情况下都有个3.3和5v,还有没有其他电压呢???????会有多少v????最好有几个例子?????

网友:
刚修到一个长城T2000待机只有5V。1.2V

网友:
IBM 还有1.8V

网友:
你那本本是怎么回事嘛?一般通过电感滤波的,就只有3V,5V了,

网友:
如果一定要算的话,+15V也是一个。

网友:
一般大多数都只有这两组电压

网友:
看图纸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