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KRAKATOA V1.00

楼主(2012-11-02):
各位好汉 路见不平 救救啊 !    这版插上电源 通电一秒就断电      再次触下开关 还是一秒就断电  不知道哪里坏了 ???望英雄拔刀相助

网友:
应该详细说明问题

网友A:
是不是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有短路的地方

查不出哪里短路  桥我加焊过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