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B460的机子,外接正常,接屏开机会亮而后不显示

楼主(2012-11-02):
    接一台B460的机子,开机正常显示,随后就灭掉,但是开机一切正常,并且用手电筒照隐约能看见图像,这不就是传说中得没有背光嘛。心中暗喜,不是高压就是屏,想也简单,报好价格后,客户走了,就开始动手,测灯管OK,在测试高压。OK。。。。。。翻下柜台有现成的三星14.1的屏,换上去结果一样。我滴神,看来不是想象中得那么简单。又要跑电路了,过程不想多说了,一个下午也没有搞出个结果。问下大虾们有没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网友:
昨天干了个 怀疑系统 做了无效 短接ADJ和ON好

网友:
查高压板供电

网友:
直接接个3V就可以了.

网友:
查 主供电  和  ON

网友:
记压上就三个电压,一个19V供电,1个开关电压,一个亮度调节电压。当在暗屏的时候你看看哪个电压没有出来,你就修哪个电就不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屏是LED的,所以不好查